[求助] 如何获得一个感值不变的电感

楼主(2022-07-25):
本人设计的是宽带低噪放,28G-36G,中心频率是32G。使用的是smic18mmrf的库,库中的电感随着频率的变化特别大。我使用理想电感自然是可以实现匹配,但是调用库中的电感,效果很差,就是因为电感感值对频率太敏感了。请问各位大佬如何解决啊。

楼主:
有大佬帮帮忙吗

网友A:
实际ind一定和频率有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ind一定和频率有关的

我需要的电感感值是166p,而smic18的diff_3t_ind_rf的感值在28G-36G之间从142p变化到204p,变化太大了,是不是需要用ads自己画一个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的电感感值是166p,而smic18的diff_3t_ind_rf的感值在28G-36G之间从142p变化到204p,变化太大了, ...

这个变化已经很小了

网友:
电感的SRF足够高就能在你想要的频率范围获得一个变化不这么大的电感。但是SRF大部分是由工艺决定的,绕法和各种参数的调整优化范围有限。

网友B:
自己画吧,这个工艺做ka波段本来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吧,这个工艺做ka波段本来就不行

好的,现在只能画一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现在只能画一个了

最要紧的是这个频段库里的电感一般来说是没有经过验证的,或许你可以直接仿真一下S参数,再与电磁的做个比对,我觉得两者有很大出入

网友A:
.18的工艺做32G?  你确定可行吗?  Ft  只有60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的工艺做32G?  你确定可行吗?  Ft  只有60G吧?

对,mos的ft是60多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