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是否存在峰值谷值电流模式

楼主(2022-07-25):
最近在做降压开关电源,采用CMCOT架构,ton由cot控制toff由谷值电流模NCM控制,该架构下做100%占空比是通过峰值电流模与cot时间比较,如果占空比较大时峰值电流模大于cot,此时系统ton由峰值电流模PCM控制toff由谷值电流模NCM控制,当Vout不变,Vin变化时,可以看出电感电流纹波有最小值。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出,当Vin逐渐变小,电感电流纹波也会逐渐变小,受PCM和NCM控制,电感电流纹波有一个最小值。

那么就涉及到一个问题,PCM设定值应和NCM相差多少。

PCM-NCM的值即影响电感电流纹波最小值,误差放大器输出Vec,PCM=K1*Vec+a1,NCM=K2*Vec+a2。
如果K1=K2,a1>a2,那么无论负载大小多少,电感电流均有最小纹波且最小值相同。
如果K1!=K2,a1=a2,那么负载小时电感电流纹波最小,负载大时电感电流纹波最大。

请教论坛前辈们,
1. 在做100%占空比时大家一般是怎么做的?
2. 有没有一种控制ton和toff均由电流模控制的(PCM、NCM控制)?有没有类似参考资料?
3. 在100%占空比时,这个PCM的值应和NCM保持一定的距离,即有一个电流纹波最小值,还是应和NCM相同?

网友A:
我提一个想法,可以在vin和vout接近时把ton做长么,控制方式还是constant on,valley mode。只是ton在vin vout接近时做长。不过这需要芯片有vout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提一个想法,可以在vin和vout接近时把ton做长么,控制方式还是constant on,valley mode。只是ton在vin v ...

上面画的图就是表示了如何加大Ton时间,提高占空比,当Vin下降时需要更大占空比,此时cot不再控制ton,而是由误差放大器产生的PCM控制ton。

网友:
我的意思是当vin vout接近时,减小ton产生电路里给电容充电的电流,把ton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