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生成hspice类型的网表时,怎么自动在option中添加选项

楼主(2022-07-25):
如题。用hspice生成网表时,怎么让网表生成器在.option后边自动地添加 macmod=1

网友A:
以ADE L为例,在Simulation->Analog Options->Other OPtions里面添加就好了,再生成网表就有了。其他ADE也是如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ADE L为例,在Simulation->Analog Options->Other OPtions里面添加就好了,再生成网表就有了。其他ADE也 ...

是的,我刚试了下是可行的。这样每次重启都要手动添加?有没有写进初始化文件一步到位的方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