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的覆盖率

楼主(2022-07-25):
大家好,用DC跑DFT流程,在insert_dft之后,请问有什么命令,可以查看没有被覆盖的net或者pin之类?

网友A:
你基本概念没有掌握好,scan的覆盖率不是net或者pin,而是寄存器相关,哪些寄存器没有插scan chain,DC里面有个命令可以估计覆盖率,准确的覆盖率要到TetraMAX里面,ATPG的时候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基本概念没有掌握好,scan的覆盖率不是net或者pin,而是寄存器相关,哪些寄存器没有插scan chain,DC里面 ...

谢谢你的回复!
想要查看哪些cell没有被覆盖到,在DC里面是看不到的吗,要到TetraMAX时才能知道具体哪些没有覆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