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新手提问异步复位的问题!

楼主(2022-07-26):
刚开始学习FPGA,想知道以下代码
     ~~~~~~分割线~~~~~~~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1'b0)
     初始赋值巴拉巴拉
     ~~~~~~分割线~~~~~~~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前辈,这种异步复位情况,如果在复位信号在下降沿被检测,那么此时 if(rst_n==1'b0) 这条语句是执行还是不执行呢?
实际上就是想问一下下降沿是0还是1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这种异步复位信号一般是要做recovery time/removal time来避免你说的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异步复位信号一般是要做recovery time/removal time来避免你说的这种情况的。 ...

你好 我查了一下recovery time/removal time这个好像是说复位信号释放的时候避免亚稳态问题的   但是复位下降沿检测的时候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查了一下recovery time/removal time这个好像是说复位信号释放的时候避免亚稳态问题的   但是复位 ...

同步释放是为了避免在时钟上升沿时出现复位信号的上升沿

网友B:
这个很明显啊,negedge rst_n就是在rst_n的下降沿,也就是rst_n由1变为0的那个沿,寄存器进入复位状态,直到rst_n变为1为止,但是在rst_n变为1的时候,需要满足recovery和removal的时序要求

网友C:
这个代码对应的硬件电路是低电平的异步复位,不要用软件的思维来理解哪条语句执行哪条语句没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明显啊,negedge rst_n就是在rst_n的下降沿,也就是rst_n由1变为0的那个沿,寄存器进入复位状态,直 ...

您说的非常好  但是我还是有个地方有点疑惑
您说negedge rst_n就是在rst_n的下降沿,也就是rst_n由1变为0的那个沿,寄存器进入复位状态
就是说检测到rst_n的下降沿,直接进入复位状态吗?
if(rst_n==1'b0)这条语句在检测到下降沿的时候不执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非常好  但是我还是有个地方有点疑惑
您说negedge rst_n就是在rst_n的下降沿,也就是rst_n由1变 ...

执行啊,但这个执行不是软件上那种执行哦,一定要把软件思维和硬件思维区分开,要不然你会陷入混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代码对应的硬件电路是低电平的异步复位,不要用软件的思维来理解哪条语句执行哪条语句没执行 ...

谢谢您的指教  您的意思是说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这条语句是低电平的异步复位吗
if(rst_n==1'b0) 这条只是时钟上升沿检测,跟复位信号下降沿无关? 检测到复位信号下降沿直接复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执行啊,但这个执行不是软件上那种执行哦,一定要把软件思维和硬件思维区分开,要不然你会陷入混乱的
...

能请您再说详细一点吗 初入FPGA还不懂什么是硬件思维
但这个执行不是软件上那种执行哦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请您再说详细一点吗 初入FPGA还不懂什么是硬件思维
但这个执行不是软件上那种执行哦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

HDL是硬件描述语言,描述的是电路的功能,对应的具体的硬件电路,如果你没学过数字电路的话,建议你先学一下。不要以软件的思路来理解硬件

网友:
单纯从语法角度来说,这个always块的进入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时钟上升沿,再一个是复位下降沿,当检测到复位下降沿时,由于跟时钟没关系,这里就相当于一个组合逻辑,行为仿真的波形上看,自然就在复位下降沿处变成复位值,也就是说执行if(rst_n==1'b0);

网友:
你应该理解一下你写的电路是什么样的。
异步复位和同步复位的区别在于异步复位是复位信号接在ff的reset端,同步复位是和逻辑一起接在D端。
对于ff。reset端接到复位沿就会复位直到release,同步复位则会看clock。
异步复位需要考虑异步复位同步释放,需要考虑recov/rem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