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楼主(2022-07-26):
问题解决,删帖

网友A:
应该是没有patch好

网友B:
先 pubkey, 再 checksum,  然后加带 pid的 feature,产生license, 启动并设置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 pubkey, 再 checksum,  然后加带 pid的 feature,产生license, 启动并设置license

大佬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patch好

应该是的,再仔细找找相关函数,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