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问题

楼主(2022-07-26):
大神,小弟后仿出了问题,min和typle都是正常的但max时候就是一堆X,全红,一点正常的地方都没有,而且没有报错和警告,时序也都清了
这是第一个起作用的信号,复位开始,进行计数,计到这就出X了,然后其他的信号就不能工作了,这个信号是基础,这种情况怎么改呢,我很懵

楼主:
正常情况下rst_cnt要加到19997,max加到1000多就X了,这个该怎么做呀

网友A:
看一下log,哪里除了timing violation, 然后就看到是什么引起的了,如果顺着波形追X也可以追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log,哪里除了timing violation, 然后就看到是什么引起的了,如果顺着波形追X也可以追到 ...

有16个这个,但min的时候也有,是可以出正确波形的,而且我以前那版是可以正确后仿的,今天我改了pin脚的位置,重新跑了一版icc,就不行了,那个怎么追X呢,我就追到rst_cnt本来要计数到上万,剩下的reg才正常工作,但max就计到几千就X了,所以其他的reg也X了,这个该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log,哪里除了timing violation, 然后就看到是什么引起的了,如果顺着波形追X也可以追到 ...

大神,我试着fix_hold改marge,但改marge只会对仿真输出全是低电平的时候有用,像现在全是X态,我加大marge一点用都没有,我直接加marge加的面积大了一倍,都不行,X态该怎么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log,哪里除了timing violation, 然后就看到是什么引起的了,如果顺着波形追X也可以追到 ...

大神,我又详细的打开了一下,显示的是rst_cnt【13】开始X的,源头就是这个,该怎么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我又详细的打开了一下,显示的是rst_cnt【13】开始X的,源头就是这个,该怎么改呢

...

没有violation吗?确定源头就是[13]吗?cnt什么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violation吗?确定源头就是[13]吗?cnt什么逻辑?

没有violation,cnt就是计数器,一个时钟周期加一

网友C:
如果这个cnt13没有violation,那可能源头不是这里。或者是有一些内部逻辑导致的X态,这个追究起来是有点麻烦,除非能追到波形看,才能最直观提出建议的。确认一下,MAX的log里面没有任何一个vio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个cnt13没有violation,那可能源头不是这里。或者是有一些内部逻辑导致的X态,这个追究起来是有点麻 ...

没有violation,而且我把这个计数器改小了,改成12位计数器,就正常了。但21位计数器到cnt13就是X

网友C:
那有可能是结构太大导致网表生成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逻辑出现了不定态。有时候是有这种可能,如果这个21位计数器是你必需的,可能就要从结构上改一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有可能是结构太大导致网表生成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逻辑出现了不定态。有时候是有这种可能,如果这个21位计 ...

这种情况怎么修改呀

网友:
我不是做设计的,也没有实际代码参考,给不了建议呀。看看别人有没有更好的思路?否则从仿真的角度,就要好好追踪波形,结合代码结构来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