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JT ESD 保护电路

楼主(2022-07-26):
屏幕截图 2022-07-23  屏幕截图 2022-07-26  平常的BC结击穿后,空穴电流会流经基极和发射极,使基极-发射极上产生压降,从而使管子导通,并形成电流泄放通路;但图中这个结构,他是怎么形成电流泄放通路的,又是怎么钳住电压的,有没有大佬教一下,最好能提供一下相关资料,谢谢了

网友A:
ESD测试的时候芯片是不上电的而且测试的MK2基台有两根针扎在不同的PAD上测试ESD性能。所以针对上面那个结构要从正常工作;PAD-GND;PAD—VDD;GND-PAD;VDD-PAD,这五种情况分析。
1.正常工作时,NPN管的基级接地,只要VDD电压小于Break Down Voltage就不会影响正常工作。同理,在没有地弹的情况下,PNP管也不会导通。PAD正常工作。
2.PAD-GND的ESD测试时,PAD接正,GND接地,其余引脚悬空,灌电流。ESD电流很强,一定会击穿PNP的E-B结,反映到TLP曲线上为一次击穿点,之后雪崩载流子会赋予B一个电位,PNP导通,TLP上这个电压叫trigger Voltage。然后三极管开始snap-back,此时的ESD的漂移电流就会取代雪崩击穿电流,导电机制的变化会形成负阻效应,反映到TLP上就是SNAP-BACK,当导电载流子完全是漂移载流子后,对应的TLP电压为Holding Voltage。此时说明整个器件的三极管完全打开,此时的Holding Voltage就是钳位电压。这种涉及到导电机制变化的器件统称为SNAP-BACK器件,不过我们一般把snap-back器件的钳位电压称为Holding Voltage,钳位电压一般指的是二极管这种非snap-back器件的导通电压。
3.PAD-VDD,测试情况同上,PAD接正,VDD接负。此时PAD到VDD就不会走上面的NPN管了,因为下方的PNP中E-B存在一个寄生二极管,此寄生二极管会打开,ESD会走这个寄生二极管,要走上面的NPN会设计到结击穿,ESD击穿前就从下面这个寄生二极管全走了。
4.GND-PAD,GND接正,PAD接负。此时上面的NPN中,GND接的B,PAD接E,这个寄生二极管导通,形成导电通路。
5.VDD-PAD,VDD接正,PAD接负。此时上面的NPN会发生snap-back,ESD电流先击穿NPN中的C-B结,然后trigger Voltage,然后holding Voltage。
所以整个结构中 PAD-GND ,VDD-PAD会出现SNAP-BACK特性。因为SNAP-BACK型器件的trigger Voltage普遍较大,正常工作时,只要PAD和VDD的电压小于器件本身的Trigger Voltage 整个ESD电路就不会启动,对正常工作没影响。而PAD-VDD和GND-PAD是二极管特性,此时的钳位电压就是该寄生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从ESD设计上看,该PAD的电压不会大于VDD,且该PAD不会存在负电压输入,这种情况下,PAD-VDD,GND-PAD用寄生二极管就可以了。

我也只是从电路上进行了分析,真正的ESD分析还是要看版图,要关注写版图上的细节。
不得不说这个结构很巧妙。

楼主:
对了,顺便作个补充,图二是ESD保护电路结构,连着电阻的那一级是主保护网络,用于泄放电流,没连电阻那一级是次保护网络,用于钳住电压,而当用HMB模型去测的时候,电流是从主保护网络的Q7管发射极—衬底的路径泄放的,大部分电流都从衬底流出去了。

网友B:
钳位的那个第二级,是不是可以把BE的PN结看成常见的那两个到VDD、GND的钳位二极管?第一级应该也可以类似理解他的开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位的那个第二级,是不是可以把BE的PN结看成常见的那两个到VDD、GND的钳位二极管?第一级应该也可以类似理 ...

他这个钳位不是跟普通常用结构那样用维持电压来钳的么?那这样说就很模糊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个钳位不是跟普通常用结构那样用维持电压来钳的么?那这样说就很模糊了啊。 ...

噢噢,应该是限位的作用,钳位是维持电压

网友C(2022-10-18):
引用 网友A:
ESD测试的时候芯片是不上电的而且测试的MK2基台有两根针扎在不同的PAD上测试ESD性能。所以针对上面那个结构 ...

请问一下,第五条VDD-PAD时,PNP的BE会不会击穿泄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第五条VDD-PAD时,PNP的BE会不会击穿泄放?

有可能 具体情况要从版图分析 看一下器件结构和mask层   还要结合一下PCM参数 现在分析的只是一个初步分析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 具体情况要从版图分析 看一下器件结构和mask层   还要结合一下PCM参数 现在分析的只是一个初步分 ...

还有就是为什么不直接上面有B接VDD的pnp,下面用B接VSS的npn?这种结构在np接击穿之前还要先过一个diode,这部变相提高了Vt1?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为什么不直接上面有B接VDD的pnp,下面用B接VSS的npn?这种结构在np接击穿之前还要先过一个diode ...

这也是我困惑的地方 常规都是GGNMOS 和GDPMOS的接法 这种接法确实第一次见

网友D(2023-03-03):
这个结构的电流路径六楼分析的很详细了。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接法而不是采用传统GGNMOS 和GDPMOS的接法,就在于这里使用的是BJT作为ESD器件。采用传统接法的BJT,不管是NPN还是PNP,触发电压Vt1都非常的高。

楼主的这种接法,在VDD to PAD的模式下,NPN的B接VSS,是floating的,能大大降低触发电压。 同理,在PAD to GND的模式下,PNP的B接VDD也是floating,也能大大降低PNP的触发电压。

这个接法确实很少见,也比较巧妙。因为用纯BJT做ESD的用法不多,多见于射频工艺或者产品。CMOS工艺还是GDPMOS和GGNMOS用得比较多。。

以上是个人拙见,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2023-07-04):
引用 网友A:
ESD测试的时候芯片是不上电的而且测试的MK2基台有两根针扎在不同的PAD上测试ESD性能。所以针对上面那个结构 ...

番茄酱 yyds

网友E(2023-08-15):
引用 网友A:
ESD测试的时候芯片是不上电的而且测试的MK2基台有两根针扎在不同的PAD上测试ESD性能。所以针对上面那个结构 ...

请问下第二条为啥是PNP通?B不是floating了吗?为啥不可以是通过上面NPN的PN结反向击穿导通泄放电流了?有点想不通,B都floating了PNP怎么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第二条为啥是PNP通?B不是floating了吗?为啥不可以是通过上面NPN的PN结反向击穿导通泄放电流了? ...

雪崩击穿电流触发三极管导通,这种ESD器件的TLP曲线会表现出负微电电阻特性,说明其导电机理发生转变,负电阻就是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雪崩击穿电流触发三极管导通,这种ESD器件的TLP曲线会表现出负微电电阻特性,说明其导电机理发生转变,负 ...

雪崩击穿的PN结是反偏,但是那个PNP的B是floating,怎么确定这个PAD-VDD的PN结是雪崩击穿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结构的电流路径六楼分析的很详细了。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接法而不是采用传统GGNMOS 和GDPMOS的接法,就 ...

请问floating,怎么就降低了触发电压了?楼主可以讲解下吗?因为前面六楼分析的第二条我没理解到

网友(2024-01-09):
大佬们,请问这种接法比直接用二极管的接法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2024-10-04):
请问这个结构会不会有L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