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后仿噪声变大,信噪比变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2-07-26):
遇到一个问题,一个两级放大器,第一级为折叠共源共栅,第二级为class-AB,只提放大器的参进行前后仿的SNR相差5dB,这是为什么呢?特别是提参C+CC就有3dB的差异,只提电容为什么会对噪声产生影响?计算得到的输入参考噪声电压密度也增加了4nV/sqrt(Hz)

网友A:
只提电容的参也会有mos管失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提电容的参也会有mos管失配的吧?

失配也会对噪声产生影响吗,不太理解这点,我的想法是版图中的寄生电阻会对产生一些热噪声,但我只提电容应该没有这部分的噪声才对,那么如果是MOS管造成的1、要么是Gm受影响了,可能与我偏置的电路没复制好有关,引起了偏置点的变化,但是我后仿的整体消耗的电流比前仿还大7uA,按道理不应该噪声变化这么多。
2、要么是器件的大小影响了1/f噪声,感觉也不太应该啊,实在是想不通

网友B:
抽取后mos的参数因为WPE STI LOD等效应会改变;排除寄生电阻电容的影响你可以试下no RC提取后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抽取后mos的参数因为WPE STI LOD等效应会改变;排除寄生电阻电容的影响你可以试下no RC提取后的噪声 ...

你好,我提参了no RC后仿SNR性能也是明显有3dB的下降,那这能反向说明什么问题呢?是指后仿中MOS参数与原理图已经有差异了吗?或许这和主要贡献噪声的管子的电源、地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C:
要不查下noRC各路电流?是不是multipler/finger提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提参了no RC后仿SNR性能也是明显有3dB的下降,那这能反向说明什么问题呢?是指后仿中MOS参数与原 ...

可以把几个关键MOS管抽取后的参数加到前仿schematic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查下noRC各路电流?是不是multipler/finger提错了

不排除原理图中用m 和版图用finger导致的不一致,目前正在逐一排查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