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积分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2-07-26):
RT。
有两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1、除了积分器以外,有没有其他电路可以实现输入方波输出斜坡的转换?
2、为什么基于运放的积分器,偏置电阻(如下图所示的Rf)需要设置得比较大?

网友A:
有个想法,pmos电流镜接电容连到地,再加上开关,方波高时,用电流源对它充电,方波低时,电流源放电,不就可以了吗?互相学习,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想法,pmos电流镜接电容连到地,再加上开关,方波高时,用电流源对它充电,方波低时,电流源放电,不就 ...

谢谢。
确实可以,类似张弛振荡器里面用固定电流对电容进行充放电的结构,我得分析一下。

网友B:
积分器传输函数应该只有一个零点,但是RF却引入了一个极点,在低频时起作用,所以只有在一定频率之上,才能看成积分器。如果Rf增大,这个极点推向零,则低频可以更好地像一个积分器。
或者直观来说,积分器直流增益应为无穷大,但是Rf却让低频增益是有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积分器传输函数应该只有一个零点,但是RF却引入了一个极点,在低频时起作用,所以只有在一定频率之上,才能 ...

请问零点在哪里?我根据电路算出来只有一个极点,左半平面的, -1/(Rf*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零点在哪里?我根据电路算出来只有一个极点,左半平面的, -1/(Rf*C)。
...

我说错了。确实只有一个极点,Rf的存在让极点从零偏移了。低频处和理想积分器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积分器传输函数应该只有一个零点,但是RF却引入了一个极点,在低频时起作用,所以只有在一定频率之上,才能 ...

我自己推了一下带或者不带偏置电阻的传递函数,确实是不一样的,低通滤波器想要靠近积分器的特性只能将偏置电阻设计得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