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增益运放

楼主(2022-07-26):
关于图中这两个管子是怎样提高增益的,请教,求解答,希望相关人士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A:
假设它真的能提高增益
输入N管和上面的电流P管是并联关系,N管加cascode可以提高阻抗,这样整体阻抗增加了增益就能提高
但是首先,一般上面的P管阻抗更小一些,因为vds更紧张,所以光提高高阻抗那边的阻抗对于并联关系来说收效甚微。
而且两个N管gate都接VDD了也很难说是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2022-09-16):
引用 网友A:
假设它真的能提高增益
输入N管和上面的电流P管是并联关系,N管加cascode可以提高阻抗,这样整体阻抗增加了 ...

谢谢您!学习了

网友B:
不觉得会因此明显提高增益。
画圈的管子gate接了VDD,极可能是线性区,即便是cascode也长不了(多少)增益。
更何况真正的增益要看输出节点阻抗,从M34 d端看入的阻抗要先和pmos 电流镜并联,相信不会有明显改变。
倒是想看看右边的完整电路是怎么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觉得会因此明显提高增益。
画圈的管子gate接了VDD,极可能是线性区,即便是cascode也长不了(多少)增益 ...

和sansen的书11章轨到轨运放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