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急,十进制转二进制VerilogA编写

楼主(2022-07-26):
现在做adc,dac,一些开关和trim code有很多位。如何将十进制转换二进制D2B。比如我需要4个vdc分别置为高电平才能打开4个NMOS,现在我只需要一个vdc置为15V,连接一个D2B,就可以自己转换为1111,比如我需要将4个开关置为关关开开(0011),那我直接将一个vdc写3V,连接一个D2B,自动变为0011。
我描述的不太清楚,真的很需要这样的symbol,希望有大佬帮忙写一下这样的VerilogA语句

十进制转二进制

十进制转二进制

网友A:
用 ahdiLib库里的 adc_8bit_ideal 的 veriloga模型改一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ahdiLib库里的 adc_8bit_ideal 的 veriloga模型改一改就好了。

这个库里的代码symbol是一个输入8个输出,我想要一个输入一个输出的,咋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库里的代码symbol是一个输入8个输出,我想要一个输入一个输出的,咋改啊
...

你要的二进制输出,怎么可能就一个输出呢?比如0011很明显是四个输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二进制输出,怎么可能就一个输出呢?比如0011很明显是四个输出啊。。。
...

有可能串行输出

楼主(2022-08-31):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串行输出

您好,请问哪里错了,能不能解答一下

网友C(2023-04-23):
引用 网友A:
用 ahdiLib库里的 adc_8bit_ideal 的 veriloga模型改一改就好了。

请问这个adc怎么用呢,时钟信号怎么给呀

网友(2023-11-29):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adc怎么用呢,时钟信号怎么给呀

请问一下您会用了吗,clk和vin等参数怎么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