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LATCH UP测试时把电源的ESD保护管烧了

楼主(2022-07-26):
在进行IO LATCH UP测试的时候,限制了电源电压不高于实际使用时的最高电压,在做热点分析的时候,发现电源的PNP_ESD管子给烧了,为何latch up会把电源的ESD保护管给烧坏了?有遇到过类似情况么?电源到地的ESD保护如下图。我觉得,一般应该烧坏发生闩锁的pmos和nmos附近。

楼主:
有没有人会啊

网友(2022-09-01):
先看你這顆LPNP對附近元件的距離吧, 如果太近就有機會形成pnpn路徑. 那就有機會燒掉這顆囉~

网友:
ESD器件也很容易发生栓锁 具体的讲解你可以看下 齐钊的博士论文 齐钊现任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学院的副教授 里面专门有讲ESD器件发生闩锁的机理与设计方法

网友A:
你这个情况就是图a的情况 你的ESD器件的snap-back曲线进入了 电源区间 (因为默认电源是无穷大的电流)从而发生了latch  u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情况就是图a的情况 你的ESD器件的snap-back曲线进入了 电源区间 (因为默认电源是无穷大的电流)从而 ...

第二种啥情况,有点意思,请问下这是哪里的图片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二种啥情况,有点意思,请问下这是哪里的图片资料

成电齐博 齐钊的博士论文 齐钊现任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学院的副教授 里面专门有讲ESD器件发生闩锁的机理与设计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成电齐博 齐钊的博士论文 齐钊现任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学院的副教授 里面专门有讲ESD器件发生闩锁的机理与 ...

没有吸血鬼知网账号啊,下载来分享给大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吸血鬼知网账号啊,下载来分享给大家啊

哥。。。。。。淘宝搜知网账号 15块钱终身 我有时间传个成电ESD合集 课题组的论文我基本都有

网友(2023-05-16):
论文见附件

网友(2023-07-12):
这个我用过,你这个应该是40V的电源PAD,电源pin只用做电压测试或者叫过压测试,正常过压测试的电压值是默认的VDD*1.1*1.5,除非你给提供MSV,而BCDA工艺最近新更新了文件,ESDPNP管,只能承载范围是1.05倍,这么说你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2023-09-27):
看看周边有没有接地的nw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