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FO的max_delay

楼主(2022-07-26):
问个问题,FIFO的set_max_delay设置多少合适呢?按源时钟域设置呢还是目的时钟域设置呢?按时钟域的多少来进行约束呢?
另外想问一下,后端有时候没要求前端修hold是不是就是因为在后端这边hold插buffer就很好修呢?

网友A:
set_max_delay的值设置多少,取决于你跨时钟的类型:
1、对于一些缓慢变化的单bit信号,例如异步复位,可以直接set_false_path;
2、如果是fifo的地址线,采用了格雷码,可以参考Paul Zimmer的论文 "No Man's Land” Constraining async clock domain crossings,论文里介绍了为什么要对格雷码异步进行set_max_delay,这种情况,要求设置值是小于源时钟的一个周期;
3、其他情况的异步跨时钟,可能需要小于目标时钟,或者小于两者中的较小值,这个取决于实际电路。可以参考一下Xilinx 异步fifo ip的约束,采用了后者。如下是一个异步fifo的约束示例:

################################################################################
#------------------------------------------------------------------------------#
#                         Native FIFO Constraints                              #
#------------------------------------------------------------------------------#

#set wr_clock          [get_clocks -of_objects [get_ports wr_clk]]
#set rd_clock          [get_clocks -of_objects [get_ports rd_clk]]
#set wr_clk_period     [get_property PERIOD $wr_clock]
#set rd_clk_period     [get_property PERIOD $rd_clock]
#set skew_value [expr {(($wr_clk_period < $rd_clk_period) ? $wr_clk_period : $rd_clk_period)} ]

# Set max delay on cross clock domain path for Block/Distributed RAM based FIFO

## set_max_delay -from [get_cells inst_fifo_gen/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rd_pntr_gc_reg[*]] -to [get_cells inst_fifo_gen/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1].wr_stg_inst/Q_reg_reg[*]] -datapath_only [get_property -min PERIOD $rd_clock]
## set_bus_skew -from [get_cells inst_fifo_gen/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rd_pntr_gc_reg[*]] -to [get_cells inst_fifo_gen/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1].wr_stg_inst/Q_reg_reg[*]] $skew_value

## set_max_delay -from [get_cells inst_fifo_gen/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wr_pntr_gc_reg[*]] -to [get_cells inst_fifo_gen/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1].rd_stg_inst/Q_reg_reg[*]] -datapath_only [get_property -min PERIOD $wr_clock]
## set_bus_skew -from [get_cells inst_fifo_gen/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wr_pntr_gc_reg[*]] -to [get_cells inst_fifo_gen/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1].rd_stg_inst/Q_reg_reg[*]] $skew_value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ells -hierarchical -filter {NAME =~ *gsckt_wrst.gic_rst.sckt_wrst_i_reg}] -to [get_cells -hierarchical -filter {NAME =~ *gsckt_wrst.gic_rst.garst_sync_ic[1].rd_rst_inst/Q_reg_reg[0]}]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ells -hierarchical -filter {NAME =~ *gsckt_wrst.gic_rst.garst_sync_ic[3].rd_rst_inst/Q_reg_reg[0]}] -to [get_cells -hierarchical -filter {NAME =~ *gsckt_wrst.gic_rst.garst_sync_ic[1].rd_rst_wr_inst/Q_reg_reg[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max_delay的值设置多少,取决于你跨时钟的类型:
1、对于一些缓慢变化的单bit信号,例如异步复位,可以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