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的616版本画版图怎么调出文字

楼主(2022-07-27):
我在IC617上面画完原理图调出版图就可以看到每一个金属连线对应的连接关系,但是在IC616上面就没有,这是版本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
layout XL才可以跟原理图对应吧

网友A:
617开始才有display net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7开始才有display net name

那行吧,凑合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