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仿真波形图怎么设置X轴的变量呢

楼主(2022-07-27):
各位前辈,我得到的波形是这样的,横坐标是频率,我想把横坐标改成变量v,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A:
光标在横坐标右击 选择YvsY 选择你想做横坐标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标在横坐标右击 选择YvsY 选择你想做横坐标的变量

谢谢,已经解决了,用waveVsWave函数也行

网友(2024-02-23):
引用 网友A:
光标在横坐标右击 选择YvsY 选择你想做横坐标的变量

错误的,应该是swap sweep var

网友B:
这里是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是方法

多谢多谢,直接在calculator里搜wave也可以

网友(2024-04-02):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用waveVsWave函数也行

多谢lz  确实用waveVsWave 就ok了
我也是出 gm/id的查找表

网友(2024-06-21):
引用 网友B:
这里是方法

感谢!

网友C(2024-09-19):
横坐标怎么弄成均匀的对数坐标啊,我的都不均匀看着好难受

网友(2025-04-25):
引用 网友C:
横坐标怎么弄成均匀的对数坐标啊,我的都不均匀看着好难受

Property选择scale可以调

网友:
感谢大佬,找了好久怎么搞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