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做FFT设置问题

楼主(2022-07-27):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采样保持电路,采样时钟是50M,输入是幅值为1.8V,19.677734375MHz(满足相干采样)的正弦信号,需要做FFT仿真ENOB,SNR等参数,请问(1)如果我做1024点FFT的话,采样周期是20ns,是不是起止时间可以设为0和20.48u(2)窗口类型应该选择哪个?(3)sigal bins,Peak Sat.Level和Harmonics应该咋设置

网友A:
不要从0开始,你应该等从电路上电之后再开始采样,建议初始时间往后多延一些周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要从0开始,你应该等从电路上电之后再开始采样,建议初始时间往后多延一些周期 ...

其他的一般都不需要设置,默认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一般都不需要设置,默认就好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