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工艺DRC问题

楼主(2022-07-27):
本来该版图drc问题已全修改完,后来不知道动了什么,就突然增加这么多错,哪怕是新建个版图只画一条金属线,他的drc都有这些CSR的报错,可根本没用到这一层。求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去看一下drc里面有关这一项的设置

网友:
看看PDK规则怎么写的

楼主:
好,我去瞅瞅,新手,不太会弄这些

网友:
如果你要TSMC帮忙做CSR ‘ seal ring ‘ CDU , whole chip的4个角落必须空出来

网友A:
drc commandfile 注释掉CHIP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 commandfile 注释掉CHIP 就好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