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driving_cell设置input端口驱动的值怎么确定呢

楼主(2022-07-27):
请问大佬们,在设置 input 和 output port 的端口约束时,除了设置 input_delay/output_delay 以外,还需要设置input transition time 和 output load,我们实验室分别是通过
set_driving_cell -library $LIB_NAME -lib_cell ${DRIVE_CELL} -pin ${DRIVE_PIN}  $ALL_IN_EXCEPT_CLK

set_load [expr [load_of tcb035phvtc/AN2D1/A1]*15] [all_outputs]

来设置的,请问一下 drive_cell 和 load_of 的 cell 选取的标准是什么呢?什么命令才能查到所有 cell 对应的驱动能力或者 load 值的大小呢?

感谢各位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