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virtuoso不允许图形自相交

楼主(2022-07-27):
问问大佬们,自相交的图形和两个顶点重合的图形,在版图上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在gds文件中图形点位信息应该是不同的,那么在工艺上它们存在区别吗。
如果有大佬能讲讲从gds是怎么得到mask的就更好了

网友:
在工艺上没区别。

网友A:
你这个算通路还是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算通路还是断路啊?

通路

.. 光刻等下去后真的看 chip 內 metal line 都圆滑的
Metal line 间如 spacing 拉得不够开   实际会 黏再一起

网友A:
所以应该不允许这种画法出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应该不允许这种画法出现吧

some laser align mark  cross /T mark  need "cross" patte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