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工艺如何实现耐高压设计

楼主(2022-07-27):
请教论坛各位大佬,最近在做一个LDO,要求外部电源支持2.7~5.5V供电,带载能力为低功耗模式1u~3mA,正常模式1mA~250mA,电源<3.6V时,要求LDO输出跟随输入,电源>3.6V时,LDO输出为3.6V,器件只有耐3.6V的普通MOS和vds耐5.5V,vgs耐2.75V的LDMOS。
目前的想法是,将LDO的输出始终设置为3.6V,在电源<3.6V时通过环路反馈使功率管进入线性区,实现输出跟随输入;
目前的问题是,如何用上述的两种类型的MOS去设计一个5.5V转3.6V的LDO,才能避免器件过压,一般是用如下链接的结构吗?
''如何解决低压器件(1.8V Device)用高压(3.3V)供电时的耐压问题''
https://bbs.eetop.cn/thread-764438-1-1.html

请问有大佬做过类似的电路吗,或者有针对耐高压设计的详细资料吗?

网友A:
蹲蹲,用高压管的话低压不是很好设计,两种管子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蹲蹲,用高压管的话低压不是很好设计,两种管子结合?

对的,没有电压检测电路,低压也是同样的结构

网友B: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7726693
可以看看这篇的思路,本质就是叠管子或者用cascode结构,保证每个管子不过压。
设计应该以3.6V器件为主,既然你有5.5V的LDMOS,vds大的部分可以拿LDMOS隔离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7726693
可以看看这篇的思路,本质就是叠管子或者用cascode结构,保 ...

谢谢,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