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条 tree 经过2个register ,前一个reg必需要在sdc里有定义generated clk 是吗?【已解决】

楼主(2022-07-27):
排除clk gate

网友:
是的,不然时钟传播不过去第二个寄存器会被第一个寄存器挡住了,时钟传不过去

网友A:
你应该需要知道第一个register是做什么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需要知道第一个register是做什么的吧

时钟到时序器件的ck pin就会停止,除非定义了什么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