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何时提供自身1/gm的阻抗?何时又不需要?谢谢大家

楼主(2022-07-27):
例如图所示,计算电流分流的时候,为什么M1不提供一个1/gm1的阻抗和ro1并联再和上面的相加?谢谢

网友:
诺顿定理,输入接地了

网友A:
诺顿定理,输出看进去的时候,输入接地

楼主:
思考许久,可能是自己刚刚理解错了,这里Iout只需要ro1分流就行,并不需要考虑1/gm1的阻抗,算Iout也是为下一步Iout和Vin求Gm做准备。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如有错误请指正,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诺顿定理,输出看进去的时候,输入接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