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 ic61

楼主(2022-07-27):
怎么通过瞬态仿真去看仿真的输出频率、占空比、电路功耗、建立时间,求大佬赐教

网友A:
功耗一般是要算的 可以用calculate,其他都是看仿真结果图,加一个vsin或者vpulse,看你需求,什么样的电路,搭建对应的测试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一般是要算的 可以用calculate,其他都是看仿真结果图,加一个vsin或者vpulse,看你需求,什么样的电路 ...

输出频率在哪看出来呢?我加的是Vpwl。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频率在哪看出来呢?我加的是Vpwl。

输出频率 瞬态的话输出图像横坐标一个周期的时间就是吧 1/t 不是很理解这个输出频率具体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