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和C家软件16核以上license

楼主(2022-07-27):
论坛里面大佬有没有S和C家软件16核以上的license,论坛里面大神的license最大只有16核,小弟服务器资源浪费严重。
——————————————————————————————————————
更新求问,C家的voltus\tempus最高8核心是不是要设置下license?

网友A:
你设置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有问题吧

补了一张图,大佬看看

网友B:
dc就是这样设计的 最大16核   不是license问题   也不是核越多越好

目前大部分eda软件8核 16核左右 是最快的     再多反而会更慢

只是你一次最多跑16核  你可以多开几个   也会把你服务器cpu用光

要是一上来就让你用128核   这就会被骂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就是这样设计的 最大16核   不是license问题   也不是核越多越好

目前大部分eda软件8核 16核左右 是 ...

所以综合单个项目,最多也就只能用16核了是吧?

网友:
dc引擎比较老最大就是16核,如果全程16核速度也可以了,dc慢是因为里面有些过程只能一个核心,所以选择一个单核心性能强的服务器也能减少较多run time。

网友C:
软件本身设计问题 ,和licen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本身设计问题 ,和licen无关

又更新了下C家的软件,求大佬看看

网友:
你的服务器有点老了吧   E-52695 V3  2.3GHz    要买 Xeon Gold 6346 3.10 GHz这种CPU 服务器
Name

Abbreviation

Prod. Num.

Description

Voltus IC Power Integrity Solution - L

VTS-L

VTS100

Provides static and dynamic IR Drop and Electromigration analysis. Includes vector-driven and vectorless power and power distribution calculation, what-if analysis, low power optimization, and chip-package co-design. It allows tight integration with Innovus and Tempus.

Voltus-L can only run on 1 CPU, that is, it does not support multi-CPU processing.

Voltus IC Power Integrity Solution - XL

VTS-XL

VTS200

Provides all Voltus-L functions plus Hierarchical Analysis and Hotspot Debugger functions.

Voltus-XL license is enabled for multi-CPU usage and each license can run up to 8 CPUs.

Virtuoso Digital Signoff Power Solution

VDS-Power

VDS200

Provides all Voltus-L and Voltus-AA functions. 1 license runs up to 50K instances and can be stacked to 2 licenses for a total of 100K insta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