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版图lvs六端器件不能识别最外层SUB

楼主(2022-07-27):
SUB是连接上了的,lvs跑不过,一直报错

网友:
是不是dnw里面的地和sub地混用了

网友:
明显没接上啊 一个netname198 一个199  你试试在线上打Pin SUB: drc option中把“:” 开关打开

网友:
接上了不应该B2相同吗,是不是漏接了

网友:
漏端没有接上吧

网友A:
你这里的sub很可能就是最外黑色部分(这个可以最后面模块外围再加psub ring然后打上label即可)

网友(2022-09-07):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的sub很可能就是最外黑色部分(这个可以最后面模块外围再加psub ring然后打上label即可) ...

正解

网友(2022-10-12):
iso ring外面在加一个sub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