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延时问题

楼主(2022-07-27):
#1是综合不了的,但确实需要在代码中延时(等待组合逻辑运算),从可综合角度应该如何实现?

楼主:
大佬贴贴

网友A:
时序电路延时可以基于时钟或者时钟的相移动(PLL),组合电路没办法#1精确延时综合成netlist时#1被自动忽略了,然后后端结果算出是多少延迟就是多少而且还会随制造过程有fast lot和slow lot延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电路延时可以基于时钟或者时钟的相移动(PLL),组合电路没办法#1精确延时综合成netlist时#1被自动忽略了 ...

感谢解答,那如果是在时序电路做#1,这个能实现吗?(大概意思是,时序电路等待组合电路的结果)_感谢感谢

网友:
时序电路等待组合电路的结果用<=非阻塞赋值即可,为什要用#1这会让simulation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