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rokaw带隙基准电路设计中的问题

楼主(2022-07-27):
各位大神,求指点!

1、如图,为什么这个电路下边两个管子的电流不一致?(电流镜对管的multiplier为1:1)下面对管的multiplier=1:8;

2、如何偏置下面对管的Base端的点位呢?

3、中间那个diode连接的管子可以作为一个启动电路嘛?

4、接下来应该如何修改?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 能帮我看看使用了这个启动电路后,产生的波形为什么都是小于1V的

网友A:
第一个电路启动电路有问题,启动电路在电路脱离兼并态之后,会关闭才是正确的。至于第二个电路的话,就是电阻值太低了才会小于1V,其实仔细看会发现pnp的电流镜b极电流,不均匀的流入了下面的npn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电路启动电路有问题,启动电路在电路脱离兼并态之后,会关闭才是正确的。至于第二个电路的话,就是电 ...

谢谢大神回复 !您的意思是下面的两个管子25.7u-15.6u的电流差是由于上面电流镜的基极电流导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电路启动电路有问题,启动电路在电路脱离兼并态之后,会关闭才是正确的。至于第二个电路的话,就是电 ...

我还是有点没看懂为什么下面对管的电流会比上面电流镜的电流多。
而且这要怎么办才能使两边的电流一样多呢?
求大神指教

网友B:
这是原论文,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原论文,可以看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有点没看懂为什么下面对管的电流会比上面电流镜的电流多。
而且这要怎么办才能使两边的电流一样多 ...

不好意思哈!没有经常登录,刚看到。
PNP的beta太小了,导致b极会有比较大的电流。这样会导致流入下方的NPN电流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哈!没有经常登录,刚看到。
PNP的beta太小了,导致b极会有比较大的电流。这样会导致流入下方的N ...

哦对!很对!下面两个对管的电流值应该是13u和22u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