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数模混合仿真问题

楼主(2022-07-27):
最近做AMS数模混合仿真(数字verilog代码+analog电路)混仿,报错:

仿真工具是IC618+INCISIVE15.2,analog电路是14nm的工艺库

望版上大牛拔刀相助,不胜感激!

网友A:
好像IC618不兼容incisive15。用IC617+INCISIVE15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IC618不兼容incisive15。用IC617+INCISIVE15是没问题的

不是这样的,IC618+INCISIVE15可以混仿65nm工艺(bsim4模型),但是换成14nm工艺(bsim6模型)就不行,怀疑点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14nm工艺里用的是bsim6模型,在ConnectRules里没有做相关参数设置,导致混仿失败;
另一种可能是INCISIVE15不支持用bsim6写的spice模型;

我怀疑第一种可能性大,求大佬拔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的,IC618+INCISIVE15可以混仿65nm工艺(bsim4模型),但是换成14nm工艺(bsim6模型)就不行,怀 ...

Cadence的解释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的,IC618+INCISIVE15可以混仿65nm工艺(bsim4模型),但是换成14nm工艺(bsim6模型)就不行,怀 ...

我自己用的是IC618+Xcellium19.09, 没有试过14nm的PDK。 不妨在simulation目录下找到irun.log,看一下到底是什么error。

网友C:
可以看一下你的Spectre是哪个路径 (which spectre) 给出的,用那个spectre单独跑一个包含bsim6模型的简单电路,就可以看出来,是不是bsim6模型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用的是IC618+Xcellium19.09, 没有试过14nm的PDK。 不妨在simulation目录下找到irun.log,看一下到底 ...

谢谢大佬,贴图里就是irun.log的,就那一处异常,没有别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一下你的Spectre是哪个路径 (which spectre) 给出的,用那个spectre单独跑一个包含bsim6模型的简单电 ...

spectre能单独跑bsim6模型,但用AMS进行混仿就报错,而且当混仿电路是65nm的没问题,65nm工艺是bsim4模型,有问题的工艺是bsim6模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spectre能单独跑bsim6模型,但用AMS进行混仿就报错,而且当混仿电路是65nm的没问题,65nm工艺是bsim4模型 ...

要看一下AMS运行的时候调用的是哪个路径的spectre,如果调用正确的话,而且你也验证过那个版本的Spectre可以读BSIM6模型文件,就应该没有问题。

细读一下LOG 文件就可以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一下AMS运行的时候调用的是哪个路径的spectre,如果调用正确的话,而且你也验证过那个版本的Spectre ...

不管是spectre还是AMS仿真,用which spectre命令显示 spectre路径都是/eda/spectre181/bin/spectre,

如果用AMS跑纯模拟电路,仿真也跑不了,但是用SPECTRE跑纯模拟电路,是能跑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是spectre还是AMS仿真,用which spectre命令显示 spectre路径都是/eda/spectre181/bin/spectre,

如 ...

AMS运行的时候,在log文件里面应该显示的spectre路径和你which spectre的命令返回的是同一个版本的Spectre,如果这样就是设置正确的。

既然你的Spectre18可以运行BSIM6模型,那么有可能你AMS的问题不是出在Spectre这一边了。

你要查一下数字仿真或者数字网表生成过程中的出错信息了。

网友D(2023-10-17):
您好楼主 请问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求问 谢谢!

网友(2024-07-25):
问题一样  请问楼主有解决吗

楼主(2024-09-09):
引用 网友D:
您好楼主 请问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求问 谢谢!

当时时间紧急,直接用综合后的跑仿真。

我的理解是这个model文件不支持用INCISIVE,应该是要用Xcellium来跑这个混仿。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时间紧急,直接用综合后的跑仿真。

我的理解是这个model文件不支持用INCISIVE,应该是要用Xcellium ...

我用Xcelium18仿真AMS也有这个问题,spectre可以跑纯模拟的仿真,AMS也能跑纯functional的仿真,但是有任何模拟工艺库中的器件,哪怕一根管子加到AMS就会报错,错误也跟你一样,log里面也没有任何其他有用的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