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运放闭环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22-07-27):
有一个带负反馈的运放,直接VOUT/VIN 看 AC gain&phase的话,相位裕度为负。但是用iprobe看环路稳定性,显示环路的相位裕度有78度。到底哪个对呢?感谢
图一是直接VOUT/VIN看AC gain&phase
图二是我测stb的方法
图三是stb显示相位裕度78度

网友A:
直接看VOUT/VIN的方式需要专门的仿真电路,利用大电容和大电感,得到的相位需要加上180deg;
其次,你的AC仿真中,VOUT/VIN是环路的输出除以输入,而并不是运放的开环增益(要理解这个地方需要仔细研究反馈那一章的知识);
STB仿真得到的是环路的增益,与上述的VOUT/VIN并不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VOUT/VIN的方式需要专门的仿真电路,利用大电容和大电感,得到的相位需要加上180deg;
其次,你的AC ...

你好,我仿真的时候遇到了和楼主类似的问题,但我对相位裕度没啥问题,我遇到的问题是,STB测的环路增益实际是开环增益乘以闭环环路增益,上图是直接输出接输入的,也就是说闭环环路的增益是1,实际上应该用AC的方法测得开环增益和STB测得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有一种情况是修改电路的过程中,AC测增益是断开闭环测得开环增益,此时运放的二级输入管可能面临的不饱和问题,而利用STB测得单位增益时,由于闭环的效果会将另一端的偏置电压反馈到二级输出端,从而使得二级输出管饱和。这种情况这个二级输入管我应不应该调整?

网友:
交流信号怎么加的?
另外gain曲线起始部分那个零点怎么来的?

网友:
我以前试过的,这两种基本差不多的,要看你开环仿真的激励怎么给的

网友:
ac仿真要将环路断开,stb跟ac开环仿真出来的是差不多的。

网友:
为什么图一的低频不是0dB呢?

网友:
概念搞错了,直接仿输出除上输入的AC仿的是闭环增益,stb仿的是环路增益,由于你是unit gain可以认为stb仿的也是开环增益,如果你想用AC方式去仿开环增益,你需要把环路断开,那么得到的结果才能和stb类似。稳定性看的是环路增益和相位,不是看闭环增益的结果。环路相位裕度不好在闭环波特图上会有Gain peak情况,时域上会看到rin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仿真的时候遇到了和楼主类似的问题,但我对相位裕度没啥问题,我遇到的问题是,STB测的环路增益 ...

直接将环路断开会导致运放的管子不工作在饱和区,这样做是有问题的。
可以用如图所示的方式,选用很大的电容和电感,然后测得VOUT/VIN的频率相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将环路断开会导致运放的管子不工作在饱和区,这样做是有问题的。
可以用如图所示的方式,选用很大的 ...

这种方法我看网上也有说过,但是直接断开环路仿开环增益,在一级的输入端加小信号和偏置,这个何乐年的仿真书上是这样仿真的,这个具体有啥问题,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我看网上也有说过,但是直接断开环路仿开环增益,在一级的输入端加小信号和偏置,这个何乐年的仿 ...

开环的方式加偏置很难使得运放中的每个管子工作状态正常。尤其是失调和增益很高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怎么加偏置管子工作状态都不对。利用反馈的方式是最实用最简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我看网上也有说过,但是直接断开环路仿开环增益,在一级的输入端加小信号和偏置,这个何乐年的仿 ...

你的第二级是一个mos电流源做负载的共源吗?如果是的话,我想应该可以通过调整管子尺寸调整其输出共模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