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统计信号1的个数

楼主(2022-07-28):
verdi波形窗口有没有方便的方式统计某组信号1的个数?

楼主:
看起来无解。我还是把信号保存成文本数1的个数吧。

网友:
用逻辑表达式配合时钟,统计上升沿就可以了

网友A:
3楼的回答就是正解。详细点说,就是将你要判断的信号,例如下图的data[63:0],对信号使用"Logical Operation...",使用 类似(data==64'h1) ? 1 : 0;这样的逻辑表达式,生成对信号的值进行逻辑判断后的信号,然后对生成的信号进行上升沿统计就好了,“Add/Remove->Add Counter Signal by->Rising Ed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的回答就是正解。详细点说,就是将你要判断的信号,例如下图的data[63:0],对信号使用"Logical Operatio ...

我问题可能没描述清楚。我想看某1拍内某组信号里1的个数,数edge数不出来的。

网友B(2022-08-27):
你是想看某组宽信号b在某个时钟周期内有多少位是1么?
再写个信号assign a = $countones(b);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看某组宽信号b在某个时钟周期内有多少位是1么?
再写个信号assign a = $countones(b);就好了。 ...

回答没毛病。
但是不可能随时想看哪个信号还得修改代码重新编译一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答没毛病。
但是不可能随时想看哪个信号还得修改代码重新编译一遍。
...

那就写个脚本,用fsdbreport dump个log出来自己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题可能没描述清楚。我想看某1拍内某组信号里1的个数,数edge数不出来的。 ...

那就logic operation里面每根线直接加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写个脚本,用fsdbreport dump个log出来自己算吧

2楼给了解决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2楼给了解决方式

但是没解决你自己提的问题,如果下次想看别的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没解决你自己提的问题,如果下次想看别的信号呢?

选任意信号以二进制report成txt格式,看列号都能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任意信号以二进制report成txt格式,看列号都能数了。

能满足需求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选任意信号以二进制report成txt格式,看列号都能数了。

另外有个简便方法,敲call {$countones(signal_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有个简便方法,敲call {$countones(signal_path)}

call得在交互仿真模式下才能用吧?这个task的返回结果跟时间点有关,这又没指定时间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call得在交互仿真模式下才能用吧?这个task的返回结果跟时间点有关,这又没指定时间点。
...

在你打开verdi的debug模式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