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2nm工艺

楼主(2022-07-28):
mos管 parameter
对于mos两边的poly dummy 是否可以取消?
MBE LOD DFM Poly space Effect这些选项 如何选择?还是分情况今天不同选择?
谢谢大家

网友:
要和电路讨论吧,一般小节点都要打开DFM的

网友:
必须要有poly dummy,若是t的工艺,drc就会要求两边必须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