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走线的话如何能直接走最中间呢

楼主(2022-07-28):
比如按一下p 走线 如何才能直接从中线走

网友A:
把吸附打开,默认快捷键是G,然后按P画线的时候在鼠标靠近中线的时候就会被吸过去

网友:
看你鼠标的位置吧,鼠标的点在中间 打出来的线就是在中间的啊

网友:
我的方法是:按P 然后按F3,修改线宽,统一连线与MOS管S/D端的宽度,然后在连线的时候在旁边P一条平行线,用A去attach线边缘,两线重合,即所谓的走线走中线。不会存在任何边角DRC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吸附打开,默认快捷键是G,然后按P画线的时候在鼠标靠近中线的时候就会被吸过去 ...

蟹蟹!好用的很

网友B(2022-10-12):
引用 网友A:
把吸附打开,默认快捷键是G,然后按P画线的时候在鼠标靠近中线的时候就会被吸过去 ...

请问这个吸附的选项在哪里打开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吸附的选项在哪里打开呢

在设置处可以直接选取,建立设个快捷键搞定,Options->Editor->Gravity Controls->Gravity on,将此处打勾,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设置处可以直接选取,建立设个快捷键搞定,Options->Editor->Gravity Controls->Gravity on,将此处打勾 ...

感谢回复  但是我打开这个选项之后,P 画线并没有吸附到中线的效果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  但是我打开这个选项之后,P 画线并没有吸附到中线的效果欸

这个功能是吸附,靠近哪条线就会吸在哪条线上,你要靠近中线才会吸附到中线上,如果实在效果不好,可以修改Gravity Controls->Distance,将此处从medium拉大,从而在更远的距离也能吸附在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是吸附,靠近哪条线就会吸在哪条线上,你要靠近中线才会吸附到中线上,如果实在效果不好,可以修 ...

原来是这样  感谢解答 谢谢

网友D:
p的快捷键时什么 之前有这个功能 改了一版快捷键就不能用了

网友(2022-11-24):
引用 网友D:
p的快捷键时什么 之前有这个功能 改了一版快捷键就不能用了

leCreatPath(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