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套筒运放极点

楼主(2022-07-28):
拉扎维第十章说套筒运放只需要考虑输出的主极点和X(Y)处的次极点。但说关于PMOS Casecode 电流镜的N(K)处,他说“PMOS电流镜极点是和输出极点合并的,只有一个输出极点,不产生额外极点”,就关于这个我不太能理解,要是这么考虑的话,为什么X处的极点不能进行同样的处理

书中对于PMOS 共源共栅电流镜的推导-GM*Rout(s), 低频阻抗忽略ro5,算出来是只有一个极点。考虑ro5重新算,会多出一个极点和零点,两个频率很接近,大约是gm5/CN,和第六章的推的差不多。

网友(点评):
理解正确!关键在于是否考虑ro5.

楼主:
顶一下帖子

网友A(2023-07-11):
大佬有找到解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有找到解答吗

个人理解的比较牵强:套筒中信号从输入管流至输出节点,没有经过上面的casecode电流镜,因此Y点对地电容的影响看作是上半边电流镜输出阻抗随频率的变化

网友(2023-09-22):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5-09-06):
我个人认为X节点之所以会带来极点,是因为在计算等效跨导GM的时候所引入的(计算结果在图里显示,认为ro>>1/gm),而非计算输出阻抗Rout引入的。Av=Gm*Rout,Gm表达式上有一个X节点引入的极点Wpx,Rout表达式上有一个主极点Wout,所以两者相乘的Av的极点就是上述两个极点。

等效跨导Gm引入的极点

等效跨导Gm引入的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