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隐藏所有工具选项的环境变量设置

楼主(2022-07-28):
我在网上找到一个自动隐藏所有工具选项的语句,可以写在home下的.cdsinit里面,该语句如下:
envSetVal("ui" "showOptionForms" 'boolean nil)
网上说把这个语句加在.cdsinit里面,可以自动隐藏所有工具,比如复制,移动,创建实例等,按F3显示选项。
我把这个语句放在.cdsinit里面,启动virtuoso没有看到效果,在CIW里输入后返回t,可是没看到什么效果,请问论坛里谁用过这个句子吗?

网友A:
你说的没有效果是啥意思?这个语句就是一个开关,值为nil时表示进行操作时不自动弹出option的form,需要时F3调出form。值为t时表示在进行操作时始终自动弹出option的fo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没有效果是啥意思?这个语句就是一个开关,值为nil时表示进行操作时不自动弹出option的form,需要时F ...

试了一下,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