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lef里的thickness单位是什么?

楼主(2022-07-28):
求助,tlef里的AP层thickness单位是什么?

LAYER AP
        TYPE ROUTING ;
        DIRECTION VERTICAL ;
        OFFSET 0.07 ;
        PITCH 5.0 ;
        WIDTH 2.0 ;
        MAXWIDTH 35.0 ;
        SPACING 2.0 ;
        HEIGHT  2.13 ;
        THICKNESS 1.45 ;

例如这个文件,1.45对应多少nm或者um?和drc rule里的14.5K又是什么关系?

楼主:
自问自答,搞清楚了
tlef中thickness的单位为um

上图中的描述即为 1.45um

drc rule中thickness的单位为 埃 14.5K 这种的单位是 ai  ,
1 ai = 0.1 nm,即 14.5K ai = 1.45K nm = 1.45 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