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和ADS中PAE仿真结果不匹配

楼主(2022-07-28):
如上两图所示 在相同器件和相同的频段 相同的设置情况下 功率放大器的PAE有将近30%的差距(ADS高一些) 输出功率也有3个dBm的差距(Cadence好一些);有没有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呀
目前猜测可能是 模型不匹配?但是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距;电源的电压包括电流看了差距也不大
第二种可能是 cadence的PAE算法有问题?图二的绿线和黄线分别是HB仿真后选择PORT 和TERM后 plot的结果 就有很大差距 请大佬指点讨论一下

网友A:
你要把公式贴出来看怎么计算的,包括怎么计算Pout,怎么计算Pin(如果输入没有匹配,Pin并不等于Pavs)

网友:
如果你的port是实阻抗,term和port结果不会有区别

楼主(2022-10-18):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公式贴出来看怎么计算的,包括怎么计算Pout,怎么计算Pin(如果输入没有匹配,Pin并不等于Pavs) ...

好的 谢谢 已经自行更正, 需要考虑各处阻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