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电压对SMIC工艺5V高压管构成运放的影响

楼主(2022-07-28):
求助:使用5V高压管搭建了一个基本的折叠共源共栅结构的运放,为降低功耗电源电压使用3.3V电源增益可以达到100db以上,逐渐增加电源电压至5V,发现增益呈现递减的趋势,最后只有90db左右,且管子均工作在饱和区,需要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2022-09-06):
你的cascode这边的PMOS电流镜管的共栅管的B是不是接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ascode这边的PMOS电流镜管的共栅管的B是不是接的电源

是的,但是查看AC仿真结果,发现GBW不变,则输入跨导不变,因此确定是负载电阻发生了变化,体效应会影响管子的输出阻抗吗?不是和L和I有关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查看AC仿真结果,发现GBW不变,则输入跨导不变,因此确定是负载电阻发生了变化,体效应会影响 ...

你把B接S试试,有效果回来我告诉你原因。WeChat:158506636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B接S试试,有效果回来我告诉你原因。WeChat:15850663632

增益还真的提高了呢,和低压差别不是很大了,常规PMOS B都要求接入电源,从而引入了体现应,请前辈指教下具体是因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增益还真的提高了呢,和低压差别不是很大了,常规PMOS B都要求接入电源,从而引入了体现应,请前辈指教下 ...

一版拉扎维教材483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版拉扎维教材483页

还要继续研读教材啊,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