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任意宽度位拼接,如何提升数据通量

楼主(2022-07-28):
做了一个任意宽度位拼接代码,有两个输入源:adata(位宽为a_len)和bdata(位宽为b_len),
将adata与bdata拼接后,8bit输出,剩下的位拼接到下一个8bit数据。详细可以看代码。

现在的问题是,因为经过并转串,一个idata最多需要27个时钟后才能更新,否则可能出现拼接错误,
idata数据通量受限,如何才能提高它呢,比如2倍、4倍?
有谁有好办法,说一说思路或者code呀?

仿真结果

网友A:
Did you got any solution? Solution looks complicated wroth a pat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d you got any solution? Solution looks complicated wroth a patent!

我通过将并串转换1条总线扩成2条总线,实现了数据通量提高两倍的目标,但是代码变得复杂了点,将就可以接受吧

网友(2022-09-14):
最坏情况下,也就是1个数据进来,4个数据出去的情况,需要8个时钟,才可更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