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小环路稳定性的补偿

楼主(2022-07-28):
这篇paper中的loop1 不影响GBW的情况下 该如何进行补偿?

eetop.cn_A Fast Transient LDO Based On Dual Loop FVF With High PSRR (4).pdf

网友:
VG处:1、miller补偿;2、加Cap;3、Cap和R

网友A:
小信号分析下来,你的Loop1是负反馈环路,而且Loop只有一个高阻极点,增益也不大。为啥会有稳定性问题。难道你外挂的Cload很大。把原本从M3 源极看到的低阻高频极点给推进去了?先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把。到底是VG那边的极点还是Vout那边的。不行就把VA那点再往里推一点。

网友:
Loop1本身负反馈,高阻极点是VA。看一下是VOUT还是VG的极点进入GBW,把进去的往外推。不行就把VA再往里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信号分析下来,你的Loop1是负反馈环路,而且Loop只有一个高阻极点,增益也不大。为啥会有稳定性问题。难 ...

分析确实只有VA一个高阻节点,但是VG点和Vout点其实都不远,往VG点挂个大电容确实可以改善PM,但是此时GBW就很小,小环路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析确实只有VA一个高阻节点,但是VG点和Vout点其实都不远,往VG点挂个大电容确实可以改善PM,但是此时GB ...

为什么VG和Vout点不远?是因为你Vout端挂的电容大吗?那点看到的阻抗可是FVF的阻抗,小了gmro倍的。除非你C太大了。还有就是两个高频极点的管子gm搞大一点呗。或者按二楼说的在VG端加RC。补个零点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VG和Vout点不远?是因为你Vout端挂的电容大吗?那点看到的阻抗可是FVF的阻抗,小了gmro倍的。除非 ...

理论上M5采用的是Nmos管子会更好,这里的PMOS会影响功率管的驱动范围,瞬态能力通过牺牲功耗来搞即可。

网友B(2024-03-24):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VG和Vout点不远?是因为你Vout端挂的电容大吗?那点看到的阻抗可是FVF的阻抗,小了gmro倍的。除非 ...

想问下为什么选择VG点而不是VA点挂RC补零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为什么选择VG点而不是VA点挂RC补零点呢?

在最后得地方加滤波,降noise。补零点。在前面加没用啊。noise也滤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