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五管运放,输入共模电压引起输出电压的变化

楼主(2022-07-28):
各位大佬,一个n管输入的五管运放,电源电压1.2V,要求输入共模电压范围是0.7-0.9V,当输出0.7V和0.9V时,输出节点的电压变化幅度很大,如果再接一个CS第二级,会导致第二级P管不能导通,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这说明你目前电路支持不了这个输入共模范围,工作都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你目前电路支持不了这个输入共模范围,工作都不正常了

我采用的是n管输入pmos负载电流源。目前分析是在输入电压变化时,nmos尾电流因为沟调变化40uA,因此导致输出电压有很大的波动。而电源电压为1.2V未采用Cascode
电流源。
我在想这是因为没有共模反馈的原因还是沟调太明显了,或者这二者互补干扰。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