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查看断言的波形既没有红色的箭头也没有绿色的箭头,只有绿色的|

楼主(2022-07-28):
Verdi查看断言的波形时既没有红色的箭头也没有绿色的箭头,只有绿色的|

楼主:
ps:断言的箭头出现在断言的clock的上方,绿色向上箭头表示成功,红色向下箭头表示失败;而一条竖杠表示是否match,出现在属性的clock上方,绿色表示match,红色|且加一撇表示no match,灰色表示vacuous-match;断言的过程是先match再断言。

题中问题是因为限制了每个断言失败的次数,达到一定次数后禁用断言(maxfail =N,将每个断言的SystemVerilog断言失败的次数限制为N。达到限制时,将禁用断言。必须提供N,否则未设置限制),所以只有match的竖杠,看不到是否断言成功的箭头,实际上当把波形拉到开始的地方是可以看到断言失败的向下的箭头的,由于maxfail设置了10次,所以失败十次之后不再断言,因此也没有断言的箭头显示。

网友(2024-07-21):
引用 楼主:
ps:断言的箭头出现在断言的clock的上方,绿色向上箭头表示成功,红色向下箭头表示失败;而一条竖杠表示是否 ...

我现在通过Verdi看到现象是:assert有个绿色向上的箭头显示断言成功,但是双击这个assert发现它调用的propery在断言成功的那一刻是红色|加斜杠表示no-match,这两种现象岂不是自相矛盾的吗?assertion表示成功,但是调用的propert却表示no-m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