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仿真thd问题

楼主(2022-07-28):
我的全差分运放就是这样  通过再接一路一半的电流作为我的共模反馈点  先采用理想共模负反馈  检测输出两者的差再与vref=3v放大提供给Vcmc

现在问题就出现在我仿真输入共模范围为1.2~2.4左右,输出共模为3v,我跑thd时接成这种结构前面100K后面10K  输出共模点3V,输入端为1.5 但是到达运放的输入端就变成(3+1.5)/ (10/11)=2.8一下子就不饱和了, 然后失真就不对了, 我想问一下这应该怎么接

网友A:
咋计算的输入2.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计算的输入2.8V?

比如我接这样    输入 1.5共模 输出3v共模 取r1 =100k r2 = 10k 那么输入vin =1.5+(3-1.5)/(10/11)~=2.8V左右 然后我看了一下 我下面运放输入管就是2.8左右了  我想能不能运放两个输入管嵌在共模范围内

网友:
你实际搭出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