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ntor的Tessent mbist和synopsys的scan工具使用问题

楼主(2022-07-28):
使用Mentor的Tessent工具做完mbist之后,再用synopsys的DFT compiler做scan。

我在完成mbist之后看到RTL里面插入了sacn_test类似的信号,因为是不同的工具,前一步的mbist会不会对scan造成一些影响。

最近学习DFT,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希望大家能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大家!!

网友A:
有一点影响,注意memory bypass,以及一些tessent寄存器不要串在链上,具体分析可以见pre-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影响,注意memory bypass,以及一些tessent寄存器不要串在链上,具体分析可以见pre-DRC ...

你的意思是,scan的时候,将memory在I/O bypass掉。这样scan chain就不会经过memory内部,然后mbis和scan就互相不会有影响。   我理解的对嘛

网友:
差不多,需要在tessent里面指定相关pin,才能在scan的时候bypass memory

网友(2023-02-06):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影响,注意memory bypass,以及一些tessent寄存器不要串在链上,具体分析可以见pre-DRC ...

请教下 是不是tessent mbist产生的所有reg都不能串入scan。 这个判断标准是啥呢  谢谢了

网友B:
tessent mbist产生的所有reg
===

tessent mbist产生的模块名字很有规律,稍微匹配一下就可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ssent mbist产生的所有reg
===

一般就是tdr和sib那些相关的reg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ssent mbist产生的所有reg
===

谢谢回复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