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样保持电路

楼主(2022-07-28):
有没有老哥知道右边两条支路上P管的作用以及整个电路的工作原理。论文是A 50.1-Mpixel 14-Bit 250-frames/sBack-Illuminated Stacked CMOS Image SensorWith Column-Parallel kT/C-CancelingS&H and SDADC

Year2021----A 50.1 Mpixel 14bit 250fps BSI stacked CIS with column parallel KTC .pdf

网友A:
好问题!我当时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是觉得他们该稍微提一下子,但其实这里还是看模拟电路的基本功扎不扎实。你可以网上搜一搜,最常用的 linear voltage-to-current converter是长啥样的?晶体管是天然的voltage-current converter,但是他过于非线性,那么最常用的方法就是source degeneration,如下图这样,是吧?
但是上面这个电路线性度还是不是很好,因为电流一变吧,MOS的Vgs还是要变,这样线性度就差了,那么这时候就要引入增益和负反馈进一步提高线性度,由此,我们有以下电路:
这样根据虚短特性,电阻上的电压就一定是VR了,如此我们便得到了最基本的线性电压-电流转换电路的基本形式了。但是这只是单端信号啊,差分信号咋办呢?我们不是还有VDD可以用吗?那么我们就可以构成如下电路: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我们需要的差分信号的线性电流了,但这个电流还是得要有个来源啊,因此我们就要再加个电流源,而且图像传感器一般reset电压VR都是会高于signal电压VS的,那么我们只需要在VR端加电流源就足够了:
这个作者是不是这个思考过程我不是很清楚,但他这个电路(如下)本质上就是这么个东西。你可以对比一下,看看实际上,两个实际上是不是一个东西。唯一的不同只是他通过一堆骚操作将一个低噪的VR, VS信号sample到了电容上了

网友:
楼上大佬讲得透彻,学习了

网友:
灵魂画手,但讲的很透彻了。

网友:
2楼讲的好,学习了。

网友:
讲的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问题!我当时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是觉得他们该稍微提一下子,但其实这里还是看模拟电路的基本功扎不扎实。 ...

谢谢大佬回复,思路一下子打开了

网友(2025-01-03):
引用 网友A:
好问题!我当时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是觉得他们该稍微提一下子,但其实这里还是看模拟电路的基本功扎不扎实。 ...

这是真大佬啊,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