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PS license 版本

楼主(2022-07-28):
Release Verdi_Q-2020.03 for (RH Linux x86_64/64bit) -- Sun Feb 9 05:01:42 PDT 2020

Copyright (c) 1999 - 2020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rcfile = /home/rock/novas.rc
guiConfFile (read)= /home/rock/novas.conf (working directory)
guiConfFile (write)= /home/rock/novas.conf (working directory)
[SCL] Error: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error is that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If this is the case,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2)
[ERROR] Could not checkout Verdi license. Use verdi -licdebug for more information.

license 版本太低了怎么办

网友A:
安装新一点的scl试试

网友B:
scl2018确定可以。11.10是2015的吧,不行

网友C:
Q-2020.03安装后的磁盘文件夹可否共享一下,我可以给你1k信元,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2020.03安装后的磁盘文件夹可否共享一下,我可以给你1k信元,谢谢

为啥不要安装包,要安装后的文件夹呢?这个应该不能直接移植安装文件夹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新一点的scl试试

SCL 已经是2021.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l2018确定可以。11.10是2015的吧,不行

scl 2018和2021 都不行

网友:
2018以前license文件用不了,2020版的license加密方式不一样,需要重新破解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要安装包,要安装后的文件夹呢?这个应该不能直接移植安装文件夹使用吧 ...

最好有安装包,但是一般不愿意共享安装包,退而求其次试试看安装后文件夹能不能用吧。

网友:
How can I see the content?

网友:
SCL_2018.06-SP1 应该可以
Verdi (R)

Release Verdi_Q-2020.03-SP1 for (RH Linux x86_64/64bit) -- Sun May 31 02:50:02 PDT 2020

Copyright (c) 1999 - 2020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rcfile = /EDA/tools/synopsys/verdi/Q-2020.03-SP1/etc/novas.rc
*WARN* Cannot open /home/xxx/novas.conf for read acces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uiConfFile (read)= N/A (default)
guiConfFile (write)= /home/xxx/novas.conf (working directory)

网友:
换SCL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scl 2018和2021 都不行

scl也需要patch才可以

网友:
http://www.sd173.com/soft/9589.html
https://bbs.eetop.cn/thread-879031-1-2.html

Please read and follow the link above carefully.
Here's the answer.

And the SCL version must also be up to 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