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 ADC中数字抽取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22-07-29):
本人在做SD ADC中的滤波器,想采用CIC+CCIC+HB的结构但是目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还望各位前辈解答
1.CIC滤波器已经按照输出位数计算公式设置字长,但是还是有溢出警告
2.CIC滤波器输出是fixdt(1,26,0),同时也是CCIC滤波器的输入,设置完做PSD分析,信噪比降了一半,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A:
第一种:除了你的cic滤波器,后面两级先不用量化用浮点运算,rtll跑出来psd和你实际量化恰当跑出来psd差不多;
第二种:把你的cic模块换成simulink系统封装好的

网友:
我简单搭了CIC + HBF1+HBF2,如果还是不行就是你fft点数太少(滤波器输出psd比调制器好原因是:没做通带补偿,CIC滤波器对噪声的衰减大于对信号的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除了你的cic滤波器,后面两级先不用量化用浮点运算,rtll跑出来psd和你实际量化恰当跑出来psd差不 ...

1.针对第一种方法除CIC滤波器其他使用浮点点数我试了一下,图1是1bit调制器输出,第二张图是cic滤波器输出,图3是在CIC滤波器后直接级联CCIC的PSD输出,CCIC输入输出设置成double,图4是在CIC 之后直接级联半带滤波器,设置成double类型,但是好像精度还是不高
2.cic模块换成simulink系统封装好的在进行设置时出现以下问题:就是我的调制器是1bit的,数据类型Word length设置为1,不符合定点数的设置(定点数要≥2)所以把字长设置成了2,小数部分字长是0,信噪比和上图2差不多,但是有溢出警告.后面再级联半带滤波器信噪比又回到上图4
3.CIC滤波器总是有溢出、级联信噪比减半,还请前辈回复,问题比较多,麻烦了

网友A:
我感觉你的滤波器没有抽取功能,感觉你的第一级滤波器是你自己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的滤波器没有抽取功能,感觉你的第一级滤波器是你自己搭的

我是用filterdesigner工具箱设计直接生成的电路

楼主:
这个是filterdesigner生成的结构,这个不对吗

楼主:
我最开始就是按照你说的方法进行设计的CIC ,PSD出来为啥都是大于0的值

楼主:
我最开始就是按照您说的方法用filterdesign工具箱设计的CIC滤波器,但是PSD出来的图像在0坐标轴上面,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2022-11-09):
数字滤波器输出的数据怎么做FFT分析呢

网友:
您好,想问一下图二的数字滤波器输出是用sar的那套来算snr和sndr吗?

网友(2025-03-07):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自己有跳过一定的点数再进行PSD分析,这样的话,信噪比会好一点,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