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ly的density过高会怎样?

楼主(2022-07-29):
T55nm工艺,MOM电容自带衬底为poly,做电容阵列时poly的density过高了会怎么样?这个很难避免啊!还有就是T55nm工艺中自带的RF管和电阻之类的本身都过不了DFM,这个不用管的吗?

网友A:
density过高会影响良率吧应该,必须修掉的,可以通过摆稀疏一点来解决,牺牲一点面积;
至于DFM,工艺刚出来的时候良率低,打开DFM可以提高良率,但是工艺成熟之后就没必要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nsity过高会影响良率吧应该,必须修掉的,可以通过摆稀疏一点来解决,牺牲一点面积;
至于DFM,工艺刚出 ...

电容阵列面积都195umX205um了,测了density都达到74%了。扩面积不得翻倍了?岂不是显得好空?

网友A:
你这74的密度,你也没法流片啊,不过我没做过55nm,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做过的工艺的3t mom没见过密度可以这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74的密度,你也没法流片啊,不过我没做过55nm,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做过的工艺的3t mom没见过密度可 ...

这只是这个模块区域内的密度,就是阵列用了几百个电容,拉开距离的话就面积太大了

网友:
电容的PCELL有没有隐藏dummyPO的选项?有的话隐藏起来自己插呗。不过这样的话器件模型参数会有偏差以及环境不怎么匹配,性能换面积,看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