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精品文章合集(500篇!)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CAN的位时序可以通过波形看出来吗

楼主(2022-07-29):
can的每一位都会有个位时序,如下图(网上截取)

位时序图

位时序图

实际抓出来的H L之间的波形就类似串口一样,整个位都是全高或者全低电平。

我实际收据can数据时,采样点确实也要设置到图上标注才可以正确接收。
例如,设置采样点为位的50%处就不可,设置为90%即可。

但是波形整段就是全高或者全低,50%处和90%处信号不是都一样吗?为什么读其他地方就不行呢?
还有,如何通过波形,或者其他工具可以判断出这几个段所占的时间长度。

网友A:
波形上看不出来的。也没有工具可以分析。

采样点50%和90%处不一样,是因为IC发出的CAN信号还要经过PHY,最终要看PHY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上看不出来的。也没有工具可以分析。

采样点50%和90%处不一样,是因为IC发出的CAN信号还要经过PHY,最 ...

多谢多谢呢。那设置在百分之多少,是一点点试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呢。那设置在百分之多少,是一点点试出来吗

你要是用别人的MCU,人家会有例子提供的。

你也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tx/rx波形,根据波形估算在哪个点采样比较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