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rary Manager卡死

楼主(2022-07-29):
使用的软件是IC617未知操作导致了鼠标放在library manager上一直是转圈显示无法做其他操作
现在不能重启virtuoso,CIW窗口还能用,该如何解决?

网友:
在CIW窗口敲入 ipcKillAllProcesses(), 然后回车

网友:
Applications-System Tools-System Monitor
找到对应的virtuoso kill掉

网友:
找到启动virtuoso的界面,ctrl+z出现编辑的界面,然后敲入ps,出现进程号,输入kill -9 进程号 回车即可杀掉进程